用手持式抛光机能抛6.3的粗造度吗

楼主(2012-05-23):
最近我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我们厂生产的产品,有个方框的法兰,要求粗糙度:6.3平面度:0.1,法兰和主腔组焊后采取端面铣床加工表面,现在的问题是,铣后会有接刀痕,我们员工就使用手持式磨光机把接刀痕打磨掉,可是品管说这不符合加工要求。车间技术员说“这个粗糙度符号是:采取去除材料的方法,达到要求就行,你管我是用铣还是磨呢?”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手持式磨光要算算去除材料的方法一种!大家能给我出个主意吗?

网友:
手持式磨光机抛光只能降低粗糙度,但是平面度不易保证。

网友:
打磨是可以的,不过要看地方。
表面粗糙度是指加工表面具有的较小间距和微小峰谷不平度。加工表面可能有锥度,弯曲,或者波浪,并且轮廓在公差范围内,但是,表面上的隆起必须在1.27的长度范围内不能超过Ra值的4倍,例如:表面粗糙度为3.2,在1.27的长度范围内不能超过.0128(4X.0032)。如零件有刮伤、刀痕、磕碰伤和凹痕,只要不违反尺寸和形位公差。不在:机翼或叶轮、接近尖角、接近棱边、各种齿面、密封面、特殊要求表面;并符合上面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铣削就可以达到 粗糙度6.3

网友:
这个简单,粗糙度仪器检测不就结了。既然技术员说没问题,品管去检测下不就清楚了。数据说话。。。

网友:
你只要能达到要求,管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
   如果都能满足要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也觉得只要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挺像的  是隔爆机柜么

网友:
可以打出光潔度,但是不能保證平整,也許會打成曲面,除非讓專門做手工拋光的師傅做

网友:
粗糙度没问题吧,但是平面度不能保证啊 看什么要求了。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但平面度能保证不

网友:
那样的粗糙度和加工出来的粗糙度不一样的。

网友:
6.3,铣床完全能够达到,为何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