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齿轮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12-05-23):
一般齿轮用什么材料做,有哪些加工工艺

网友:
一般的45号钢,要求高点的有用40Cr的

网友A:
铸铁,40Cr,45,20CrMnMo,20CrMnTi,20CrMo

网友:
楼上正解,根据需要选择,20\20Cr的也用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们集团的螺旋锥齿轮是用的40Cr的

游客

网友(2012-07-12):
格里森齿制?

网友B(2012-05-23):
如果你要促进内需的话就用A3好了

网友:
关键是你需要齿轮干什么,承受多大的载荷

网友:
我想40Cr的常用吧

网友:
一般45钢的 调质和淬火

网友:
你的载荷多大,寿命要求多少转。热处理是什么要求?这些都影响齿轮材料的选择。要求高的低速重载主动轮一般选20CrMnTi,从动轮选40Cr.

网友:
我们厂里45钢比较多,40Cr也用,制造可以插齿或滚齿。。。

网友:
我老师让我用20Gr

网友:
40Cr,45,20CrMnMo,20CrMnTi,20CrM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促进内需的话就用A3好了

难怪齿轮用了没多久就不行了。原来这玩意也能做齿轮。坑爹啊……

网友:
根据齿轮承受的力来选择材料

网友:
齿轮千奇百怪  材料错综复杂  ,根据使用要求量身定制,   最好用标准件,  因为标准件采购便宜,  减少成本,我们厂都是用标准件改制。相当成功

网友:
20crmnti多些,材料普通,常用,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铁,40Cr,45,20CrMnMo,20CrMnTi,20CrMo

呵呵,我们公司用的就是20CrMnMo

网友:
45#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一般齿轮”不好确定,我们在选用齿轮材质时都得按照其使用的工作情况来选择不同材料加工

网友:
我们厂使用的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齿轮用了没多久就不行了。原来这玩意也能做齿轮。坑爹啊……

奸商,还好你没涗用塑料做个供应内需的施琅号航母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还是要看齿轮在工作中受多大的力,也就是载荷,根据这个选取材料

网友:
40cr,锻毛坯,粗车,调质,精车,滚齿,插键,高频。

网友:
45刚 还用塑料

网友:
看工厂的 强度要求呗!!我们单位一般的是45    有时候也用40Cr

网友:
看强度而定 去百度下!

网友:
还有用合金铜滴

网友:
是渗碳钢吧,我也不懂什么钢材!但是应该是渗碳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铁,40Cr,45,20CrMnMo,20CrMnTi,20CrMo

基本概括了

网友(2012-07-01):
我们厂用20CrMo  冷挤压直接成型

网友:
应该30号钢就行了吧

网友:
通常要区分是需要软齿面还是硬齿面  从而选择材料和热处理方法

网友:
45号钢我用过,铸铁的我用过,还有很多!

网友:
一般比较常用的是45钢、40cr,根据不同的用处,会有不同的特殊材料。

网友:
要看是软齿面还是硬齿面,材料好多种。。。

网友:
非金属材料的也有呀,看实际需要,有些齿轮用塑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Cr

45#调质处理

网友:
涡轮涡杆的有时候有用铜的 (不知道是黄铜还是合金铜)
我们厂Flender的减速机里面 就有涡轮是铜的,耐磨性很好,6年了拆开看起来和新的一样。

网友:
40cr  多些吧

网友:
怎么不出来的。。。。

网友:
借贵地试试链接,嘿嘿。

网友:
我多材质一窍不通。。。路过,增长的见识。我记住了40Cr     另外请教下Cr是不是铬啊

网友:
我对材料不是很在行,通常我会用45钢

网友:
视情况而定 大部分我们用40cr

网友:
正好有用

网友(2012-08-04):
的视使用场合而定。热处理工艺也有所不同。

网友:
看什么用途,有45  40cr  这是中碳钢,低碳刚有20cr  20crmn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