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江浙沪一带 专机厂家,钻孔钻机

楼主(2012-05-23):
D53和D20的不需加工,其余M6的螺纹孔只需要钻好底孔就行
孔距要保证
15856942734 杨

网友:
扭矩管是什么内容,是图吗?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
请告之:

1. 产品的年生产量,
2.孔距误差
3.是否需要在线全检

这活龙九可以接  金属加工专机 在下略懂一点  QQ806702275

网友:
建议你在一台机器上把牙也给攻出来  省事,成本也增加不了多少。

楼主:
1.D53的孔不加工,其余M6螺纹孔全部加工 能够钻孔攻丝一步完成最好
2.孔距是600的5-M6尺寸相对于其余孔距尺寸要求较严格
3.工件总厂4.3m外径D168mm 壁厚7mm
4.产品要求人工装卸
5.第一个批12000件   后期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