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种钢材的比价应该怎样查?

楼主(2012-05-23):
请问各种钢材的比价应该怎样查?

网友A:
有各种钢材网,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各种钢材网,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找到了

所谓的比价是一个比值还是实际价格?

网友:
就是各种钢材价格

网友(2015-06-01):
中钢网可以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