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丝杆升降机,丝杆转不转?

楼主(2012-05-23):
蜗轮丝杆升降机,丝杆转不转?

网友A:
作为一般应用,丝杠不转,否则不能升降,

特殊场合,丝杠可以转,我用过,要再加一个装置,

游客

网友:
ok,大侠发图片、图纸的贴子就是发福利啊,哈
改天发一个图片你看一下,在高速线材风冷线上就用这东西,用好几个,热卷箱也用,
有点不解.. 那大侠所说的东西动力和丝杠是怎么连接的?因为丝杠还要轴向移动
可以采用键,也可以不要,因为你连接的那个东西,本身就可以限制转动
请问大侠,是不是螺母固定,丝杠上有花键,动力从花键套上输入,这样丝杠就能边转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般应用,丝杠不转,否则不能升降,

特殊场合,丝杠可以转,我用过,要再加一个装置,

我就是困惑在丝杆不转的情况,蜗轮位置是固定的,丝杆不转的话,怎么实现上下位移的啊?

游客

网友:
拿个螺母与螺栓,转动螺母,保持螺母位置不变,看看螺栓是怎样运动的
哈哈,无言以对,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把涡轮蜗杆升降机的结构看清楚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转,蜗轮转,带动螺母转,丝杆在螺母上,丝杆不转但会慢慢升降,没图啊,能懂么?

我就是很难想象出丝杆和蜗轮内扣作怎样的传递,实现丝杆上下位移,单纯蜗轮蜗杆丝杆的升降机我也知道丝杆两端之一不固定的话丝杆跟蜗轮作旋转,不升不降

网友:
首先感谢下百度,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

丝杆升降机是由蜗轮减速机和升降丝杆组成,其减速部件是蜗杆传动,利用蜗杆带动蜗轮实现减速。

蜗轮中心是内螺纹结构,相当于升降丝杆的螺母,和升降丝杆相匹配。

升降速度等于蜗杆输入转速除以蜗轮蜗杆的减速比,然后乘以升降丝杆的螺距。

由于其结构的原因,这种丝杆升降机一般采用润滑脂润滑,部分系列有采用润滑油润滑,要比润滑脂润滑的系列更具有寿命长、工作稳定的优点。

网友:
丝杆不转的

网友:
是不是这种结构,涡轮蜗杆与丝杆传动

网友:
液压马达带动蜗杆转动,蜗杆与蜗轮啮合,带动蜗轮转动,蜗轮中心开螺孔,与丝杆装配。
马达——蜗杆——蜗轮——丝杆,原理类似上螺帽,螺杆是不动的,动的只有螺帽,所以丝杆是只有直线运动而没有旋转

网友(2013-02-19):
当然有丝杆转动的,这个时候需要装配一个运动螺母。
丝杆升降机在有很多应用,在很多地方可以代替液压装置。并且性能可靠,定位精度高。如果需要高质量的产品,详情可以咨询德国Pfaff公司杭州办事处。我们有150多年的丝杆升降机历史,在欧洲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在大型的机械设备,或者要求可靠性比较高场合,非用Pfaff丝杆升降机不可。

电话: 0571- 81025500 - 8500  吴先生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这种结构可否用在下面的场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594&extra=

网友(2014-09-01):
你要的是升降,那就限制丝杆转动。否则,它和蜗轮同步转的话,你可就白忙活了。

网友:
丝杆固定和转动都可以滴,看你的具体应用场合。
丝杆连同蜗轮一起转动的时候,需要在丝杆上额外加一个螺母,并且限制其转动。
丝杆固定的时候,其实就是相当于把蜗轮当成了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