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一台定量灌装机,用于化工行业

楼主(2012-05-23):
我公司需求一台定量灌装机,需求的功能是,将ABCDE五种原料按比例进入到一个大容器里搅拌后再装桶。原料为强碱,需防腐蚀。本人只是个采购,对于需要用什么材料很不懂,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联系我。

网友:
如果只是楼主所叙述的那点要求,一般精度,譬如比例误差在1%的,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5个按不同工质和所需流量选定的计量泵加上管道和电控系统就可以。
一般无腐蚀工质和强碱工质,所需计量泵不一样。
要求配比精度特别高,要看高到什么程度再另作方案了。
这种设备,只能是非标准设备,需要量身定制。

网友:
计量泵 蠕动泵

网友:
材质 不锈钢 氟塑料 等

蠕动泵的话 只要管子耐碱就可以 因为不和其它零件接触

网友:
你这个要根据原料性质和生产工艺定做,市面上不可能有现成的。投料的数量,搅拌的要求。

网友:
大概搞伴多重的材料,,我公司有做搞伴的机器,

网友:
在深圳就找聂俊好了  这东西不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