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攻丝

楼主(2012-05-23):
请教轴长2.5米   外圆80   需要在轴端加工M64*3左螺纹  量大 什么方法 或者设备效率比较高 谢谢

网友:
到德州,哪有加工钻干的厂家,或德州机床厂油田钻杆车床。

网友:
用转用的螺纹加工车床或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旋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利用数控加工中心铣螺纹。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1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1
佩服学习了

网友:
量大高效设备要求低可以攻丝或者挑丝。有条件可以螺纹铣,但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
可以车螺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