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0环氧玻璃布管车加工问题讨论

楼主(2012-05-23):
3240环氧布管因其自身很好的高温绝缘性能,很适用于机械、电器行业的高绝缘材料零部件。但一般需要在成品上进行机加工才能满足使用要求,因为是非金属材料,强度比较低,一般用的管壁还比较簿,应该算是簿壁零件的加工吧,但现在关于这方面的车加工工知识比较少。本人能力有限,知道论坛内人才济济,希望各位社友能够集思广议。踊跃讨论。
先抛个砖吧:
我觉得在生产中发现有一下两个方面加工难度比较大,值得深思。
1、装夹方式
2、刀具的选择(材料及角度)

网友A:
刀用PCD,刀的样式看工件再确定了。不知道加工什么?内外圆?螺纹?一般刀具手册上都有的。装夹是个困难事。怕夹变形,看完工件才能确定夹持方式。

网友:
装机考虑用弹簧钢做的夹头、夹力过大时自身则发生变形这样可起到保护工件的作用、刀具则要选用耐磨好刃口锋利的刀具PCD    或CBN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用PCD,刀的样式看工件再确定了。不知道加工什么?内外圆?螺纹?一般刀具手册上都有的。装夹是个困难事。 ...

你好,我们这里的产品主要加工的有内孔也有外圆,但是没有螺纹。内外径差大概有10-20MM,不一定非要定一个基调,其它的只要是3240材料的加工方面的都可以讨论,毕竟我接触的也不多。共同探讨

楼主:
看来这个东西接触的人不是太多啊,只有自己顶一下了,哈哈

网友A:
建议使用内撑夹具。外夹对于薄壁件不是很好。但不是绝对的。看工件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内撑夹具。外夹对于薄壁件不是很好。但不是绝对的。看工件再说

我们这里的产品大概350长,外圆也有340多,刚开始也考虑内撑,但装夹不是太牢固。

网友:
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不建议使用常见的三爪撑,使用孔撑。当夹具全部接触内孔再加工就会好很多。

网友B:
不建议使用常见的三爪撑

楼主:
厂里上不成外网,家里面电脑没有装CAD,这两天我装一个,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遇到的3240加工方面的问题啊,不局限于我提出的问题,就算这是个平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使用常见的三爪撑

我们这里用的是四爪,且里面包胶皮的软卡爪。

网友A:
用面接触比用点接触要好。用面的话受力变形小,无论是三爪四爪抑或六爪都存在点接触。接触的地方不可避免的产生椭圆和变形,对于要求高的工件是不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面接触比用点接触要好。用面的话受力变形小,无论是三爪四爪抑或六爪都存在点接触。接触的地方不可避免的 ...

现在我们也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哪里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

网友:
看图说话。没有图我不能给出确切的办法。不过对于这样的薄壁件夹具按照我的加工经验可以采取如下办法。三爪焊软钢后再自车一下,使三爪夹紧后可以全包覆工件外圆,三个爪子接缝地方留1毫米左右缝隙,车一段圆钢配内孔,配合的间隙越小越好,只要可以拿出即可。加工中三爪夹外圆,内孔拿圆钢撑。这样变形完全取决于内孔和内撑圆钢的间隙。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以前好想过圆钢内撑,但是产品比较多,而且内孔不加工且直径有300多MM台,最后没有用这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