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装配图左边活塞上的密封圈怎么画的?附图

楼主(2012-05-23):
液压缸装配图左边活塞上的密封圈怎么画的?帮我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跪求大神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油缸杆设计好像不是太合理。

网友:
密封圈是橡胶的,装上就挤压变形了,画成槽的形状就好了,标准件就不用画零件图了,买就是了。

网友:
油缸杆太浪费材料了吧

网友:
活塞杆和活塞之间要加静密封

网友:
设计有问题,活塞与导向套之间有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杆设计好像不是太合理。

这是用在轿车维修液压举升机上的,所以活塞杆要长的,怎么花密封圈啊?能不能截一个CAD的图?

网友:
就活塞杆吧!

网友:
密封圈画个示意图就可以。另外在活塞杆伸出时怎么节流啊,没有看明白

网友:
节流能起缓冲作用吗?起不到吧

网友(2013-05-13):
求全套图...

网友:
密封圈不用画,只涂黑沟槽就行了,明细表中表明密封件即可

网友(2013-06-16):
查手册就有了啊

网友:
活塞杆前出的缓冲腔没有画,后缓冲没有倒角;活塞和活塞杆之间最好加密封;活塞杆头前面的螺纹直径太大,安装端盖的时候会搞坏密封圈;至于其他的要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