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平面度?

楼主(2012-05-23):
急。。。。求教:一块,(调质过的)长355mm  宽228mm  厚7.5mm  的不锈铁。
要求:平面度0.01mm   平行度0.03mm    在旺盘大水磨上研磨。用的是普通的白刚玉砂轮研磨。请各位有经念的师傅教教怎么研磨啊!这要求怎么研磨都达不到啊!!!!!

网友:
是有点难度啊,高手赶紧赐教吧

网友A:
首先平面度0.01那么平行度就要小于0.01,其次WA不适合做4Cr13或3Cr13系列的钢材,你可以买70%GC和30%WA的砂轮,第一先粗加工两面,第二下面垫胶2毫米厚的那种,这是关键,这一刀一定要磨直。第三,以你的精度要重磨吸盘,然后在磨令一面。直径350的砂轮精磨工件一次进给0.02,前角和厚角只磨一次,也就是修一次砂轮只磨0.04.

游客

网友:
检测的时候你用表拉一下就知道了,呵呵
怎么平行度还小于平面度???肯定是大于了。

网友:
这个材料估计磨出来马上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平面度0.01那么平行度就要小于0.01,其次WA不适合做4Cr13或3Cr13系列的钢材,你可以买70%GC和30%WA的砂 ...

对啊!平面度0.01mm   平行度0.03mm    是平行度大于平面度啊

网友:
平面度你怎么检测的?

个人感觉国内的设备基本上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平面度0.01那么平行度就要小于0.01,其次WA不适合做4Cr13或3Cr13系列的钢材,你可以买70%GC和30%WA的砂 ...

平面度要求0.01,平行度要求是0.03,一点问题也没有,形状公差最小,其次是位置公差,然后是尺寸公差

游客

网友:
更正,零件断面容许为梯形,则“平面度要求0.01,平行度要求是0.03”,是可以成立。
建议阁下再去看看量测的资料。

网友B:
先确认磨床的精度吧!

长355mm  宽228mm ,平面度0.01mm   在精度够的磨床就不是难事,精度不够的磨床就再想神马工艺也不能达标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磨床的精度吧!

长355mm  宽228mm ,平面度0.01mm   在精度够的磨床就不是难事,精度不够的磨床就 ...

要是自己理解错了就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你的检测即使人家做出合格产品你都能给误废了,你的平面度值要是高于平行度值,那平面度的要求就没有意义了,那他永远也达不到最大平面度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自己理解错了就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你的检测即使人家做出合格产品你都能给误废了,你的平面度值要是 ...

固执之人,又不能择善固执。可怜!

标准平板有精确的平面度,却不要求平行度。

圆环的内外圈可以相互平行,却不能要求平面度。

当板翘曲成弧形时,可以在平行度达标,却不能满足平面度;
单一平面之平面度达标时,平行度未必是合格的;

网友:
平行度大于平面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执之人,又不能择善固执。可怜!

标准平板有精确的平面度,却不要求平行度。

当板翘曲成弧形时,可以在平行度达标,却不能满足平面度;你自己也说了,这是不是应该平面度的公差要求要比平行度要要求的严一些,假如平行度要求0.01,平面度要求0.03,那么只要是平面度做成了大于0.01--0.03的不用检验平行度全部都是不合乎要求的,那么平面度的0.03至少说是没有意义了,相反,虽说平面度达到了要求,但是你还得受平行度的要求,平面度没基准,平行度有,至于我固执不固执不是你说了算,至少我在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我知道查资料,问别人,有确凿的证据我才会和人理论。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平行度(位置公差)的公差值应该比平面度(形状公差)的值大一些,也就是说位置公差能限定一定的形状公差(在不要求形状公差的时候)。下面的话不是说你,现实中遇到过的人,有时有人和我争论了半天结果说的是一回事,但他振振有词的非得证明另一个和我观点没关系的事是对的。你也仔细想想我说的是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板翘曲成弧形时,可以在平行度达标,却不能满足平面度;你自己也说了,这是不是应该平面度的公差要求要 ...

对于昨天看帖未细想即点评您的帖子,向您道歉。
8#的回复并没有错,您用这回复说是“误导别人”就值得商榷。

1、梯形件可以是平面度高于平行度;
2、平面度量测标准与平行度标准不同;
     平面度仅基于一个面在检测;
     平行度需以一个基准线或面来检测另一个线或面;即线对线、线对面、面对线、面对面。
3、楼主的主题是 如何保证平面度? 不是几何公差合理度的问题。
     内容是 平面度0.01mm   平行度0.03mm  在旺盘大水磨上研磨怎么研磨都达不到。
     俺们都回到楼主的主题与内容来回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昨天看帖未细想即点评您的帖子,向您道歉。
8#的回复并没有错,您用这回复说是“误导别人”就值得商 ...

平面度,和平行度的测量本来就没有很好的测量方法,现在的那些只算是抽样吧,不能检测到每个点,平面度要求0.01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不好保证。至于我拿平面度和平行度公差值作比较,是那种形位公差值标在一起,有关系的两个面上的,要是没关系的两个面,他两个的值就无所谓谁大谁小了,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面度,和平行度的测量本来就没有很好的测量方法,现在的那些只算是抽样吧,不能检测到每个点,平面度要 ...

楼主的问题点有两个因素,
一、磨床本身精度的问题;
二、研磨工艺的问题;

项一,只有将磨床精度重新做出,否则无解;重磨磁盘面不能解决精度的问题。
项二,可以从砂轮选择到研磨手法去改变,在加工者而言是可控。

楼主只是抛出简单的问题,并未详细调查问题点该归属于哪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