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视图中的剖面线总是打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3):
工程视图中的剖面线总是打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吧?什么软件呀

网友:
ProE中剖面线应该是做截面后自动生成的。另外你需要注意布局栏和注释栏,在布局栏你是选的中剖面线的,但在注释栏是选不中的。

楼主:
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先确认一下你选的面对不对,对应的视图选的对不对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