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面切除命令(引导线),研究一个月没搞定

楼主(2012-05-23):
这个图端面草图花完不能进行如图示的扫描切除,已经研究了一个月了,也没有弄明白,尾部不能扫描出来。

网友:
哥啊,费了我三个积分,下个将来版本,悲剧.....

网友:
哪就不下了,我的版本低,不知为何大家都喜欢用高版本

网友:
呵呵 ,弯曲命令还是没用过, 又学了一手。  扫描的那个是包括了 扫描线和引导线的合成到一个块里了,这两个是可以单独用草图做的。尾部的是切除阵列 这个应该没啥。

网友:
将来版本,还是不下载了,你可以尝试合并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大哥,现在图片奉上,看各位能不能指点迷津,应该是向四周发散的可我的引导线就是不对,只能向一边发散,应该是约束的问题?不知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先行谢过了!

楼主:
草图轮廓图和路径、引导线

网友:
楼主的版本太高了吧,10的都打不开

网友:
你的引导线必须是分开的,一根引导线对应一个草图,否则就不能完成

网友:
这个做法确实不好做 一步步看下来 发现要做成这样 需要草图3是阵列的 与路径相交的那个直线需要时配合关系为重合和中位 引导线与草图之间还必须要是圆弧线相连    晕了 难怪我搞不出来!

网友:
用弯曲命令可以轻松做出,为何拘泥于扫描呢?

网友:
你要画什么哦?

网友:
楼主上传IGS格式的文件。通用,无论版本高低都可以的。另外看楼主的图好像是铣刀的端面。可以试一试实体,然后再切除。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07-11):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大哥,现在图片奉上,看各位能不能指点迷津,应该是向四周发散的可我的引导线就是不对,只能 ...

我也在画这个图 我的引导线 轮廓 路径都是不同的草图里的 可就是引导线选上去显示出蓝色的虚线 选不选都对结果没有什么影响 和路径的效果一模一样 到底是什么问题产生的了??求助啊 我的引导线也和轮廓穿透了

网友:
版本底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