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车轴类零件会有等间距的花纹,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23):
如图所示 用千分尺量不出来 但是有等间距的花纹 大概是Z轴丝杆一半的间距 即Z轴丝杆螺距12 这个纹是6个间距  但是已经更换Z轴轴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   是沈阳机床厂的50135  他们的维修师傅至今还没能解决

网友:
主轴,床头箱

网友A:
我的床子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我的间距和齿条的节距相同,机修师傅说是齿条磨损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主轴周期性震动
刚性不足

网友:
这就叫跳动吗

网友:
遇到过但不知道到什么问题

网友:
千分尺量不出来  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想想车螺纹,车普通轴的外圆不就是加快版的车螺纹嘛。速度再快,也是车螺纹

网友:
当然是齿条的原因了。

网友:
用千分表打打主轴跳动

网友:
估计尺寸不会有大的问题,还有规律性的。不知道,等答案。

网友:
大托盘传动齿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轴有问题

网友B:
齿条与齿轮存在间隙,或者齿轮轴偏心。

网友:
建议,换一种材料,或者换转速和进给找找原因,各方面都看看

网友:
主轴周期性震动,刚性不足

网友:
和进给传动链有关系,也就是床头箱内主轴转动是分出来的进给链传到挂轮架齿轮然后传到走刀箱变换走刀速度后传给光杠再传入溜板箱分出Z向和X向。Z向最后传给齿轮轴和床身上的齿条带动Z向的进给运动。传动链中的齿轮制造出现误差会出现周期性的进给波动,根据传动误差原理,影响最大的是处于传动链末端的原件。因此,齿轮轴与齿条副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一下齿轮轴是否弯曲,问一下操作工是否有打快进撞车的故障经过。可以试一下X向车端面工件是否有周期性的缺陷,由此做出判断。(说的是卧式车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床子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我的间距和齿条的节距相同,机修师傅说是齿条磨损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

如果是机夹刀就不说了,普通到就磨磨,估计就是齿条和齿轮间隙大了,我就是机修工

网友:
期待答案。经常被这样的事情弄的很苦恼!!
尺寸没问题,粗糙度也说的过去,但就是看起来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机夹刀就不说了,普通到就磨磨,估计就是齿条和齿轮间隙大了,我就是机修工

刚磨的刀没什么问题,一旦磨损一点,就会出现这种花纹,而且是刀具磨损越历害,花纹越明显

网友:
看看波纹数是否与机床主轴传动齿轮的齿数相等,如果相等,可能是主轴齿轮咬喝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条与齿轮存在间隙,或者齿轮轴偏心。

是数控车啊 哪里的齿条?

楼主:
是数控车床 楼上一些说齿轮齿条的那是普车吧  可是我是数控的呢

网友D:
齿条磨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条磨损的原因

是数控

网友:
你检查一下机床拖板下面的压板,可能松了,造成与机床丝杆大至相同的周期性波动而出现的问题,可能你那机床尺寸还不稳定吧!特别在粗车与精车在一次装夹完成的情况下,如毛坯不规则的话,可能更明显。

网友:
调整一下大拖板压板,最好将压板拆下,面磨平,重新装配,调好间隙。以前遇到过。

网友:
走刀箱齿轮问题

网友:
车床的轴承问题。

网友:
设法让节距发生点变化

网友:
这显然是机加工痕迹;
查一下车削程序及刀具;

网友:
此工件车前有没有热处理过

网友:
影响床不  估计 问题不大 另外它的材 质是 什么

网友E:
这是蹦纹是主轴箱问题,箱体同轴度不好

网友(点评):
新床子就遇到这个问题啊 烦

网友F:
普车还是数控加工?如果是普车我不清楚咋回事,但是如果是数控车的话,我知道90%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车还是数控加工?如果是普车我不清楚咋回事,但是如果是数控车的话,我知道90%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高人请明示  就是数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蹦纹是主轴箱问题,箱体同轴度不好

估计是主轴的问题 要让维修的来拿校棒来打下主轴的跳动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人请明示  就是数控呢

这个基本和主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其实就是大托板磨损太多,托板已经处于半悬空状态,基本上向下的切削力都是Z轴丝杆在承受了,也许你们的保养不够好........建议你把大托板和Z轴螺母连接的螺丝松开,把大托板的压板的间隙调整一下,然后再把螺丝锁紧,这样你的问题就会好很多了....
如果你这样做以后还是解决不了,建议你把大托板拆下来重新贴塑,然后铲刮.....这样肯定可以解决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机修人员,建议找专业大修的人做..

网友:
曾经在普车上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不是车每个工件都这样  千分尺确实量不出来  因为手摸上去没什么特殊感觉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    好像我们更换齿条后就好了  还有  我认为材料的材质可能不均匀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基本和主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其实就是大托板磨损太多,托板已经处于半悬空状态,基本上向下的切削力都 ...

关键我是新机床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是新机床呢

在中国,新机床安装好就坏的情况比比皆是...你还是多相信点自己,别相信新机床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中国,新机床安装好就坏的情况比比皆是...你还是多相信点自己,别相信新机床的好..

是的 现在的东西质量是越做越差 还是老床子好

网友:
车床导辊下面齿条的问题  你把后半部分的齿条换到前面就可以了   他是长时间齿条磨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