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每分钟400转,我要变成每分钟20转,求助

楼主(2012-05-23):
电机每分钟400转,我要变成每分钟20转,蜗轮,模数1.5蜗轮20齿、我要算蜗轮直径多少、蜗杆直径多少、两中心距多少。 谢谢大家!

网友:
你都 有模数,齿数了,还要别人给你算?

楼主:
就是不懂怎么算啊,我也不是学机械的,帮老爸算的。厂里做的东西需要,麻烦指导下,谢谢了

游客

网友:
你这什么都没有,怎么出来是1.5模数和20齿数?你这电机没有功率么?

网友A:
i=n1/n2=400/20=20
i=z2/z1   z1=20.20=400
d1=mz=400.1.5=600
d2=1.5.20=30
D=(600-30)/2=2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1/n2=400/20=20
i=z2/z1   z1=20.20=400
d1=mz=400.1.5=600

Z1代表蜗杆头数,Z1=1,Z2代表蜗轮齿数,Z2=20. 您的这个数据能解释下吗?

楼主:
我现在遇到2个问题,一个是蜗杆分度圆直径d1不知道该怎么取值,二是中心距a不懂怎么取值。

网友:
d1=mz1=1.5.1=1.5
a=(d1+d2)/2=

网友:
模数1.5是非标,蜗轮20齿小于28,在加工时有根切的可能,仅可以传递运动。若选模数1.6,蜗杆分度圆直径可取20或28,取20的话,d2=1.6*20=32,中心距为26.

网友:
可以直接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实现20r/min的转速。

网友(2012-11-21):
可以用两头40个齿么

网友(2013-04-08):
直接用伺服电机啦,假如不差钱的话

网友(2013-05-30):
不知使用情况,如仅是变速,可用变频器,也可用减速器!

网友(2013-07-16):
用普通的圆柱齿轮减速机吧

网友:
电机换上减速机

网友(2013-11-01):
前面楞个多高人解释了,我就不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