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型号如何选择

楼主(2012-05-23):
用于驱动丝杆的步进电机,所需扭矩28N.m左右,丝杆螺母推动的平台直线移动距离为12mm/s,选了个110BH2A200-154的。但是电机长度为200mm,有些长。请问有没有长度在100mm~150mm间的,适合以上要求的电机。不知厂家能否定做?

网友:
找个商家问下或者叫他给个手册就知道

网友:
富士电机(新款)是比较短一点,现在手头没样本,你自己查查看,

网友:
可以找厂家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