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机模轮制作 望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2-05-23):
本人做了一台弯管机弯直径22厚0·8钢管,内弧有褶皱,外弧有点瘪下去,咋回事呢,这种厚度的管子最小弯曲半径是多少呢。我车的模轮底弧直径是100的,是不是小了?还有车模轮那个弧槽是不是要刚好22啊。深度要车多深呢?望高手详细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
轮径应该差不多了,我这边22,0.7还可以弯呢,轮子是半径,但拖板不是半径

网友(2013-06-01):
      您称作模轮,我叫弯曲模。一般来说弯曲模要过管中心0.2~0.3MM.卡紧模要低管中心0.3~0.4MM.
其二,弯曲模半圆圆弧必须与管外园紧密接触。其三,芯轴调整位置一定要得当弯曲部分外缘若瘪,芯
轴往前调。若有棱角,往后调。

网友(点评):
哦,还忘了一点,就是;芯轴与管内径间隙控制在0.2MM.

网友(2021-11-20):
学习了  轮模加紧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