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细孔加工,1万个左右,东莞附近

楼主(2012-05-24):
在一个锥型圆环上打0.2mm细孔,数量在1万个左右~~
  东莞附近有这样的加工厂吗?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在长安,电话137126507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在长安,电话13712650796

材料:38CrMOA或是45#钢,0.2到0.5的都有,能不能报下价~~~~要看下成本~~~

游客

网友:
给个完整图纸我,孔的数量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料:38CrMOA或是45#钢,0.2到0.5的都有,能不能报下价~~~~要看下成本~~~

因为我们有很多机型~~~~象内径有65  85  100  110    120到160的,就拿65的来说,小孔直径在0.2时孔数为1.5万个,孔为0.5时应该在1万个左右~~~比喻说材料我们出,你们只要给我们加工小孔就行,大概价钱多少,或者说多少钱一个孔~~~孔是要求前面的锥孔一起加工出来~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产品的材料,要求和应用场合说出来,大家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发个完整的图看看吧??东莞的

网友:
我挺想知道0.2的孔怎么整出来的,一般放电都0.3了。

网友:
求工艺...求学习!

网友:
高难度的活,0.2X1.5可能2·3块每孔。
断个三五支钻就玩完。

网友:
我这边有瑞士舒能原装动力头,伺服电机,陶瓷轴承,最高转速可以达到4万转,要不要搞个回去加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