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异型孔如何选择Rc1/4的螺纹?

楼主(2012-05-24):
请教如题!

网友:
选 哪个管螺纹

网友A:
锥螺纹并选BSI标准就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螺纹并选BSI标准就可以找到

BSI标准下,没有锥螺纹选项。
只有底部螺纹孔、直管螺纹孔、螺纹孔  三种类型。

游客

网友:
你把顺序搞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BSI标准下,没有锥螺纹选项。
只有底部螺纹孔、直管螺纹孔、螺纹孔  三种类型。

恩,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3-03-08):
第一步:先选孔类型中的锥形螺纹孔
第二步:标准选择BSI
第三步:根据需求选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