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和挡圈配套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4):
          35MPa的压力,资料上建议是O型圈和挡圈一起使用,共用一个沟槽。
      1.轴的直径是148,选用内径为147.5的O型圈,是否可以?可以的话,挡圈又选择什么样的?
      2.孔的直径也是148,但是设计为间隙配合是否可以?
      3.共用沟槽,沟槽怎么设计?

网友:
你要考虑轴与孔的配合间隙,以及密封圈在卡槽中的挤压余量。另外共用卡槽,卡簧由于会轴向挤压密封圈窜动也很大,是否可靠。

网友:
O型圈的密封原理是靠挤压变形来补偿间隙密封的,35MPa选O型圈是可以的,我记得好像可以耐40MPa,这里的挡圈是起支撑作用,相当于骨架,这些东西一些大的密封件厂家都有标准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直接和我联系!联系方式:021-61452248,免贵姓谢!希望能给你提供帮助!

网友(2012-06-25):
哦  应该可以呀  只有0.5的间隙,O型圈挤压余量应该比这大

网友:
0.5的压缩量有点小,应0.7

网友(2012-10-07):
O型圈的单边压合量在3.5~5之间就可以 轴与孔之间选用间隙配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