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表面热处理一般采用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

楼主(2012-05-24):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表面热处理一般采用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我的理解是1.因为中碳钢普遍淬透性比较好,含碳量适中。2.与材料运用有关,就是说在淬火之后中碳钢达到比较理想的机械性能。3.中碳钢都是亚共析钢,它们的淬火温度相对比较好控制。鄙人浅见,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4-05-30):
表面热处理是想达到一种外硬内韧的效果,低碳钢由于含碳量低,起不到热处理加硬的效果,当然,不包括渗碳或氮化处理

网友:
低碳钢碳含量太低,热处理后金相组织太少,效果不明显,需现渗碳

网友:
低碳钢淬火硬度上不来,达不到期望的提高强度的要求

网友:
表面处理还有喷砂跟磷化等哦,你说的情况应该是表蘸或者氮化吧,我认为是中低碳钢便面处理获得心部韧性与表面强硬度,高碳钢含糖量过高,没必要表面处理,而且心部韧性也不行。

网友:
低碳钢可以表面渗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