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动轴承轴向固定,请教

楼主(2012-05-24):
        问个可能很白痴的问题,看了好多滚动轴承原理啊,什么的,可是还是一直弄不清楚滚动轴承轴向固定到底怎么回事啊,还分内圈和外圈,就最普通的球轴承,内外圈还得分开固定啊,谁能用比较浅显的帮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滚动轴承要的就是固定一部分部件前提下让另一部分部件转动。固定外圈,内圈就转动,固定内圈,外圈就转动。内外圈被同一零件固定,要轴承还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要的就是固定一部分部件前提下让另一部分部件转动。固定外圈,内圈就转动,固定内圈,外圈就转动。 ...

1. LZ说轴向固定,只是限制了轴向的自由度,没有限制其它的自由度。
2.滚动轴承还有内外圈都转动的情况。

网友B:
LZ

1.你的问题很好,一点都不白痴。你能想为什么,才能真正理解理论。
2. 我希望你自己去找答案,但我可以提醒一下。
   A.轴承所受的载荷最终由谁来承受?或者说轴承把载荷传递给哪个零部件了?
   B.靠过盈配合来轴向定位是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你的问题很好,一点都不白痴。你能想为什么,才能真正理解理论。

谢谢你啊,还是挺晕的,我好好想想,难道轴承内外圈还可以分开,要分别固定?
周向定位应该都是靠过盈配合来实现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还是挺晕的,我好好想想,难道轴承内外圈还可以分开,要分别固定?
周向定位应该 ...

想了想,轴承——承受轴传来的力,承担着轴受力后按照你设想的方式运动的任务,一般希望径向、轴向都不跳动。如何装配才能实现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常见的机箱固定,轴转动的情况,滚动轴承的内圈和轴配合要牢固,装配后内圈和轴可以看做一个整体,你希望轴承内圈处在轴的什么位置,就需要定位。轴转动时有加速度,滚子对轴有摩擦和冲击,由牛顿定律知道,滚子企图限制外圈转动,内圈和轴的结合力要能克服它。轴还可能受轴向的力,企图带动内圈轴向传动,这时滚子要提供一个力不让轴有轴向传动。滚子的这个力哪里来呢,有外圈给它提供。外圈要获得箱体的支撑才能提供给内圈这个力。是不是能和内圈一样,把外圈也和箱体固定成一体呢?从上面受力的角度看好像是可以的,但一般不行,要考虑轴和箱体温度不同时的影响。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力要考虑——物体热涨冷缩产生的应力。精密仪器要在恒温室使用,有些设备要求空运转一定的时间才能加负荷,都是希望轴承、轴、箱体在你设定的温度下工作吧。楼主想到了些什么,再补充一下。

网友(点评):
{轴转动时有加速度,滚子对轴有摩擦和冲击,由牛顿定律知道,滚子企图限制外圈转动,内圈和轴的结合力要能克服它}订正:轴转动时有加速度,滚子对轴有摩擦和冲击,由牛顿定律知道,滚子企图限制内圈转动,内圈和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想,轴承——承受轴传来的力,承担着轴受力后按照你设想的方式运动的任务,一般希望径向、轴向都不跳 ...

谢谢啊,我是这么想的,说给你看一下,就是对一般滚动轴承来说啊,内圈的话,必须两头都固定住,如果轴承在轴端的话,可以一头用套筒,轴端用轴端挡圈;外圈,一般是有几种固定方法,以两头固定那种来说,一个轴承外圈是只用固定一边,可以用个轴承端盖,你看我这个说法正确吗,还有轴承热涨的话,必须留一个间隙出来,这个间隙就在外圈那里预留?

游客

网友:
一般轴转动时,在起动时轴加速度大,轴承内圈也要有相同的加速度,一般是靠内圈和轴紧配产生的力;{外圈,一般是有几种固定方法},是的,不同的精度要求、使用环境等有不同的固定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是这么想的,说给你看一下,就是对一般滚动轴承来说啊,内圈的话,必须两头都固定住,如果轴承 ...

任何轴承,内套,外套,都是固定死的,轴向动,是指轴承内部动,而不是内套或外套单独动,单独动轴承就坏了属于按装事故,间隙也是轴承内部间隙也就是油隙,                      固定外套  不是指内套单独动,这个就像电机轴,固定内套也不是指外套单独动是连固定外套的设备一起动,这个就像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了想,轴承——承受轴传来的力,承担着轴受力后按照你设想的方式运动的任务,一般希望径向、轴向都不跳 ...

这个我看了,真有点蒙,,大哥真有学问。

网友:
一个轴承引发的连锁反应。。
我只有喝彩的余力,能力不足以解说。

网友:
{任何轴承,内套,外套,都是固定死的},听口气好像是所有的轴承的内外圈在轴向和径向都要固定死,是这个意思吗?

{轴向动,是指轴承内部动,而不是内套或外套单独动,单独动轴承就坏了属于按装事故},有些轴承组合后就考虑有一端外圈可以随内圈轴向移动,看看设计手册吧。公司调心轴承一直都是这样安装的,没有出现你所说的“按装事故”。

{间隙也是轴承内部间隙也就是油隙},轴承和轴、箱体也说径向、轴向的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吧,是考虑轴承的游隙的问题。游隙,能来回游动的间隙。

{固定外套 不是指内套单独动,这个就像电机轴,固定内套也不是指外套单独动是连固定外套的设备一起动,这个就像车轮},大侠配个图说明一下,也好听明白大侠的意思。

网友(2012-12-13):
其实你的猜想是对的。很多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首先,内圈和外圈不是固定死的,很多类型的轴承都可以分离。你说的不分离的是最常见的深沟球轴承。比如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本来轴圈和座圈就是分开的(一左一右夹着滚子)。典型的还有圆柱滚子轴承,内外圈手轻轻推就可以分离。更何况运动过程中还有游动,如调心轴承,也会出现内外圈运动不一致。给你上几幅图吧。

网友(2014-05-12):
11楼分析得对

网友:
哎,能不能说点简单的,刚刚接触轴承,靠,真费解

网友(2014-06-28):
引用 网友D:
任何轴承,内套,外套,都是固定死的,轴向动,是指轴承内部动,而不是内套或外套单独动,单独动轴承就坏 ...

轴向位移可以发生在轴承内部,如圆柱滚子轴承,滚针轴承;也可以发在在套圈和配合面(一般是外圈和轴承座孔之间),如深沟球轴承,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困惑了好长时间,前段时间听了行家的分析我才毛塞顿开。我是这样理解的,水泵的传动端轴承和自由端轴承在正常运行中必须有一端固定,另一端因轴的热胀冷碩原因可以自由澎胀,否则将会顶轴。多数情况下我们将自由侧轴承固定,限制它的外圈左右移动,传动侧轴承外圈与轴承室轴向留有间隙,这个间隙由介质、轴升高温度、轴长确定。泵在检修时复查的轴串实际上是轴承的轴向游隙,因为自由端即推力端的轴承外圈轴向两侧已限制它左右移动,而内圈和轴为紧力配合。要想测量传动侧轴向间隙的大小,只有将自由端轴承的外圈压盖松开,左右移动轴,这时测到的数值减去轴向游隙,就是预留的轴向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