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金属冷拉拔加工后的磷化膜?

楼主(2012-05-24):
如何去除金属冷拉拔加工后的磷化膜???????

工件原来是光亮的钢铁件,经过磷化以后变成灰黑色,冷拉拔加工过后想把灰黑色的磷化膜去掉,还原光亮的金属本色

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这层磷化膜呢???  成本高点也无所谓,量不大

网友A:
使用钢丝抛光轮磨光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钢丝抛光轮磨光光!

这个会划伤表面的

游客

网友:
用铜丝刷 既然存在氧化皮那应该还有加工余量吧?钢丝刷能刷多深的沟沟?

楼主:
那不是氧化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氧化皮

抛丸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