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装配后的扭矩变化

楼主(2012-05-24):
通常大家都在谈论扭矩衰减,但我遇到的情况正好相反,螺栓拧紧后,静置一段时间,复检时扭矩反而远高于当初的拧紧力矩,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相同的情况?
总成为两个铝制零件平面通过螺栓连接,平面间内涂密封硅胶,共11颗螺栓,扭矩要求22-28NM,电动拧紧轴拧紧,设定的最终力矩为25NM,拧紧完成后,总成静置一段时间,再对所有螺栓进行力矩复测。
11颗螺栓中,有两颗扭矩始终会升高,通常为40-60NM,而其余位置的9颗螺栓,扭矩稳定在25-30NM的范围内。
考虑过几个可能造成该现象的原因:
1、胶水渗入螺纹间隙,凝固后使扭矩升高。但无法解释为何始终只有固定位置的两颗螺栓扭矩异常。
2、异常螺栓与铝制零件之间相比其他螺栓,多了一个钢板支架,支架变形导致扭矩异常。但按我的理解,支架的变形应该是造成扭矩衰减,而不是上升?
3、螺栓拧紧顺序的影响。但观察过操作人员的动作,是按照工艺进行对角拧紧的。
暂时只想到上面3条可能的原因,但都无法完美解释该现象,不知是否有高手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A:
请简述力矩复测过程。
那两颗螺栓是否是最后复测,若是,是否是铝制零件弹性回复导致那两颗螺栓有附加伸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简述力矩复测过程。
那两颗螺栓是否是最后复测,若是,是否是铝制零件弹性回复导致那两颗螺栓有附加伸长 ...

复测工具为指针式扭矩扳手,11颗螺栓排成一圈,算个不规则法兰面吧,从其中一颗螺栓开始顺时针测量。问题螺栓是第二颗和第三颗,不是最后测量的。

楼主: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被这个问题困惑了很长时间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没碰到过,请问拧紧后马上检测是否也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没碰到过,请问拧紧后马上检测是否也一样呢?

拧紧后马上检测不会,都稳定在电枪设定的25NM左右

网友C:
复检时由于拧动需要克服螺栓的摩擦力,因此用普通的表盘扳手检测,显示的扭矩会比初拧紧时大,Atlas有一款新出的数显扳手,数据采样时避开拧紧曲线的第一个波峰,选取的是拧紧曲线的第一个波谷,我亲自做过实验,检测到数据很接近初始拧紧的扭矩值,误差非常小

网友(点评):
有无Atlas产品的样本啊,如有请发一个到我的邮箱:360740968@qq.com 谢谢!

网友(点评):
找阿特拉斯的经销商要啊,我只是用户

网友(2013-09-08):
真是啊,平时真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
真是学习了。还没遇见过

网友:
有样本吗?分享一下!

网友(2013-10-18):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把螺丝相互对调一下,再测试,有可能材料内应力蠕变所至。

网友:
我记得换汽车轮胎时,刚装上去的螺栓,好卸下来。时间长了,就得踹下来。
拆笔记本电脑,也都这样啊。

时间长了,螺纹接触面加大了吧。

我觉得很正常。

网友:
这真还没遇到过,对了,有没有关于装配方面的工艺资料视频什么的

网友(2013-12-07):
从结构分析,这两个地方应变大

网友:
应该和支架有关吧 个人愚见

网友(2014-01-18):
引用 网友C:
复检时由于拧动需要克服螺栓的摩擦力,因此用普通的表盘扳手检测,显示的扭矩会比初拧紧时大,Atlas有一款新 ...

很好的思路,以前检测扭矩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只是简单的划分到了动扭矩,静扭矩去了

这个仪器的思路很好

网友(2014-03-18):
有没有人做过对拧紧螺栓后应力释放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