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导轨贴塑具体工艺,请教

楼主(2012-05-24):
有没有人能详细说一下导轨贴塑的具体工艺。是直接贴到导轨上吗?导轨要事先加工出贴塑的槽吗?

网友:
见别人贴过
用双组分胶贴,买耐磨塑片的会一起卖给你
导轨贴之前用酒精擦干净。
摩擦副一面贴塑,一面不贴
贴完后压紧24小时
然后和正常刮研一样的刮研贴塑层

网友(2012-08-20):
虽然不懂,顶顶也是应该

网友(2012-10-12):
1.测量出导轨面和丝杠的中心高,差多少贴多少,
2.用丙酮清洗表面,贴软带等待24小时拆卸,中间稍微挖空点,可以无接触,二边必须接触,挂油槽
3.检查油路数否畅通,必须检查,不然粘了软带过二天也没用了!

网友(2014-01-01):
磨床贴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