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份参数,需配小齿轮,求助

楼主(2012-05-24):
坛里的哥们,现小弟手头有一份参数,需配小齿轮,先将参数发于此求教坛里兄弟怎么去选择模数等相关参数。
大齿轮模数:16,齿数:127,齿宽:150mm,现已固定小齿轮齿数为14,求教模数怎么选择?小弟对机械不懂,问题可能比较简单,求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一对啮合的齿轮模数一定是相同的,不用选;根据你的描述,你现在仅需要根据转速比确定小齿轮的齿数就可以了

网友:
只有模数一样的齿轮才有可能啮合,所以小齿轮模数和大齿轮一样,都是16。

网友:
齿轮咬合,模数一样

网友(2012-07-26):
齿轮基节相等就可以啮合。

网友(2012-11-14):
你的模数不是说出来了吗

网友(2013-01-06):
配对齿轮模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