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点不锈钢的知识,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

楼主(2012-05-24):
以下是我最近几个月加工不锈钢遇到的的一些典型问题及学习到的知识面,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1)磁性能特性
A) 大部分的不锈钢均有磁效特性。具体说就是铁素体不锈钢或者马氏体不锈钢都是具有磁特性的,而奥氏体不锈钢是不具备磁特性的或者说磁特性不明显。典型的牌号是:铁素体/马氏体有410,420,430等,奥氏体有310,304,316,201,321等
B) 冷加工过程,奥氏体有向马氏体转变的倾向,故而奥氏体不锈钢在冷加工后具有弱磁性,磁性强度取决于冷加工的程度。比如说折弯比较厉害的比折弯轻微的磁性化明显一些。
C)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强磁特性的肯定不是奥氏体不锈钢,如论冷加工的条件如何。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强磁性的肯定不是304啦

楼主:
2)防锈特性
A) 防锈性能的高低取决于Cr及Ni的含量高低,含量越高,防锈能力就越强。比如说:
304,Cr及Ni的含量为18%及8%左右,而301为16%及4%,201则为14%及1%。很明显304防锈能力最好
B) 表面防锈的原理是Cr2O3的钝化膜的保护作用,隔离了氧气跟深层次的铁继续发生氧化生成Fe2O3.特别要注意此钝化膜容易受到油污,盐雾,杂质及划伤的破坏而失去保护作用。
C)很明显,如果Cr的含量越高,表面生成的Cr2O3机会就越大,也越厚,当然防锈能力就越强。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自然条件下生成的钝化过程比较慢且并不一致,而在酸洗的条件及外氧化剂的情况,钝化效果会好很多。

具体防锈效果测试,因为我公司没有设备,没有办法提供数据。知道的提供一下不同牌号的最低盐雾时间要求。

楼主:
3)其他特性及参数
A) 不锈钢中S,P的含量越高,切削性能就越好。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303就是此列
B) 防锈特性高低参考顺序(我司总结的):316>304>303>301>201>410
C) 价格高低顺序:316>303>304

楼主: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的金属特性,就是成型性能(延展性能),我司目前了解不多。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301的成型性能比304就要好。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一个301拉伸件开裂的情况,不妨改成301或者430试试,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啊

楼主:
手上数据还不齐,暂时先这些,希望大家补充指正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平时用的不锈钢还不多,呵呵

网友:
就这个帖子应该加精

游客

网友:
呵呵,以上是我司的机密资料的。其实没有什么的,我司知识总结一下,并结合了我们实验的结果。网上类似的总结很少的。后续我会总结一个铜的,只是目前用的品种并不多。

网友:
恩,建议加精。另有个问题请教。户外压缩空气管能用201代替304吗?

游客

网友:
便宜的材料,取决于你们客户的要求或者你们自己的定位要求,恶劣的环境基本上需要电镀的,如果要求高
不知道我们平时用的低压流体焊管是什么材质的
只是压缩空气管,用304太浪费了。能推荐一个便宜的不锈钢牌号我吗?
201抗腐蚀性很差的,生锈会很严重的。

楼主:
还有一种工艺就是金属表面喷粉,盐雾试验目前我了解的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价格也并不贵,这样材质就不一定用不锈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工艺就是金属表面喷粉,盐雾试验目前我了解的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价格也并不贵,这样材质就不一定用 ...

其实钝化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司是山东双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是山东农机所全资子公司专业做精密钣金件,可与我司联系  18753136096  康先生

网友:
楼主的知识简单明了,谢谢了。我们做纺织后整理原料搅拌用的材料一直都是304.

网友:
嘿嘿,是的,这学期刚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