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x2钢丝螺套外螺纹是多少?请教

楼主(2012-05-24):
M14x2钢丝螺套外螺纹是多少,用多大丝锥和钻头攻底孔,这种是非标的吗

网友:
M14是标准的粗牙螺纹,铸铁黄铜11.8的底孔,钢紫铜12的底孔。

网友(点评):
你个家伙乱说,都没有看清楚楼主说的什么意思。人家问要钢丝螺套的外径是多大? 这个要看你买的钢丝螺套了,不同的厂家可能会不一样的,你先买来了,问问卖家那个是多大的,或者自己量量也可以。

网友:
螺纹牙套規格及钻孔尺寸表
螺紋公稱        攻牙鑽孔尺寸                        螺紋牙套長度(圈數)±1/4
公制粗牙螺紋        最小        最大        鑽頭        1D        1.5D        2D        2.5D        3D
M3-0.5        3.12        3.2        3.1        4        6 5/8        9 1/4        11 7/8        14 1/2
M4-0.7        4.17        4.3        4.2        3 7/8        6 3/8        8 7/8        11 3/8        13 7/8
M5-0.8        5.16        5.33        5.2        4 3/8        7 1/8        9 7/8        12 5/8        15 1/2
M6-1.0        6.25        6.42        6.3        4 1/4        7 1/8        10        12 7/8        15 3/4
M7-1.0        7.25        7.42        7.3        5 1/2        8 5/8        11 3/4        14 1/8        17 1/4
M8-1.25        8.31        8.52        8.4        4 5/8        7 3/8        10 1/4        13 1/8        16
M10-1.5        10.37        10.62        10.5        5        8        11        14        17
M12-1.75        12.43        12.73        12.5        5        8 1/4        11 3/8        14 1/2        17 3/4
M14-2.0        14.49        14.83        14.5        5 1/4        8 1/2        11 3/4        15        18 3/8
M16-2.0        16.49        16.83        16.5        6 1/8        9 7/8        13 1/2        17 1/4        21
M18-2.5        18.58        19.04        19        5 5/8        9        12 1/2        15 5/8        19
M20-2.5        20.58        21.04        21        6 3/8        10 1/8        14        17 3/8        21 1/8
M22-2.5        22.58        23.04        23        7 1/8        11 1/4        15 1/2        19        23 1/8
公制細牙螺紋        最小        最大        鑽頭        1D        1.5D        2D        2.5D        3D
M8-1.0        8.25        8.42        8.3        6        9 5/8        13 1/8        16 1/2        20 1/8
M10-1.0        10.25        10.42        10.3        7 7/8        12 3/8        17        21        25 1/2
M10-1.25        10.31        10.52        10.4        5 7/8        9 1/2        13 1/8        16 3/4        20 3/8
M12-1.25        12.31        12.52        12.4        7 3/8        11 5/8        16        20 1/4        24 1/2
M12-1.5        12.37        12.62        12.5        6        9 1/2        13 1/8        17        20 3/4
M14-1.5        14.37        14.62        14.5        7        11 1/8        15 3/8        20        24 1/4
M16-1.5        16.37        16.62        16.5        8 1/2        13 3/8        18 1/8        22 3/4        27 5/8
M18-1.5        18.37        18.62        18.5        9 3/4        15 1/8        20 5/8        25 7/8        31 3/8
M20-1.5        20.37        20.62        20.5        10 3/8        16 1/8        22        28 7/8        35
美英制粗牙螺紋        最小        最大        鑽頭        1D        1.5D        2D        2.5D        3D
U#4-40        2.95        3.07        3        2 3/4        4 3/4        6 3/4        8 7/8        10 7/8
U#5-40        3.25        3.38        3.3        3 1/4        5 1/2        7 3/4        10        12 1/4
U#6-32        3.66        3.81        3.7        2 3/4        4 3/4        6 7/8        8 7/8        10 7/8
U#8-32        4.32        4.47        4.4        3 1/2        6        8 3/8        10 3/4        13 1/4
U#10-24        5.05        5.21        5.1        2 7/8        5        7 1/8        9 1/4        11 3/4
U1/4-20        6.63        6.78        6.7        3 3/8        5 3/4        8        10 3/8        12 3/4
U5/16-18        8.33        8.48        8.4        4        6 5/8        9 1/4        11 7/8        14 5/8
U3/8-16        9.91        10.11        10        4 3/8        7 1/4        10        12 7/8        15 3/4
U7/16-14        11.51        11.76        11.6        4 1/2        7 3/8        10 1/4        13 1/8        16 1/8
U1/2-13        13.08        13.34        13.2        4 7/8        7 7/8        11        14 1/8        17 1/8
U9/16-12        14.68        14.94        14.8        5 1/8        8 1/4        11 1/2        14 3/4        17 7/8
U5/8-11        16.59        16.84        16.7        5 1/4        8 1/2        11 3/4        15        18 3/8
U3/4-10        19.84        20.09        20        5 7/8        9 3/8        13        16 1/2        20 1/8
U7/8-9        23.01        23.27        23        6 1/4        10        13 3/4        17 1/2        21 1/4
美英制細牙螺紋        最小        最大        鑽頭        1D        1.5D        2D        2.5D        3D
U#8-36        4.32        4.44        4.4        3 7/8        6 1/2        9 1/8        11 5/8        14 1/4
U#10-32        4.98        5.13        5        4 1/8        6 7/8        9 1/2        12 1/4        14 7/8
U1/4-28        6.53        6.71        6.6        5        8 1/4        11 3/8        14 1/2        17 5/8
U5/16-24        8.2        8.38        8.3        5 1/2        8 7/8        12 1/4        15 5/8        19
U3/8-24        9.78        9.96        9.8        6 7/8        11        15        19 1/8        23 1/8
U7/16-20        11.43        11.63        11.5        6 5/8        10 5/8        14 5/8        18 1/2        22 1/2
U1/2-20        13.03        13.26        13.1        7 7/8        12 3/8        16 7/8        21 3/8        25 7/8
U5/8-18        16.26        16.48        16.3        9        14 1/8        19 1/4        24 1/4        29 3/8
U3/4-16        19.43        19.68        19.5        9 3/4        15 1/8        20 5/8        26        31 1/2
火星塞專用        最小        最大        鑽頭        7.7L        10L        15L        20L
M14-1.25        14.27        14.4        14.3        4 5/8        6 1/2        9 3/4        13 1/8

网友:
牙套是如何使用的?
是不是用牙套后就不用螺栓连接了
给普及一下

网友(点评):
钢丝螺套就没有见过???网上一大把,自己去看看吧。很简单,但是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2013-04-13):
钢丝螺套是一种螺纹连接件,其目的是增强螺纹的连接强度,主要应用于低强度材料(如铝镁合金)中,其外径对用户来说没有意义,主要是内径,M14x2规格钢丝螺套,其表示方法为:ST14x2,ST为钢丝螺套专用内螺纹代号,14为内螺纹公称直径,2为螺距,用于安装M14螺栓,其外径并不是标准螺纹,主要用于配套钢丝螺套专用丝锥,在使用过程中,配置与ST14x2的钢丝螺套丝锥,底孔尺寸为14.5mm,用14.5的钻头打底孔即可。14x2是标准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