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ISUN到底是哪个厂家的产品呢?

楼主(2012-05-24):
应该不是上海朝田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吧,他们的logo是RISUNY
网上很多人说是康百世朝田集团的产品,可是看它的样本上的logo是COMPASS
有哪位大侠知道RISUN到底是哪个厂家的品牌呢?

楼主:
顶一下,期待指点

网友:
有用上海朝田的吗?我们也是生产液压阀的

网友:
估计是一个山寨厂家,子虚乌有的牌子。

网友A:
上海朝田以前我记得就叫RISUN,主要是你想解决什么问题,还是想科普下知识,我是比较熟悉这两个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朝田以前我记得就叫RISUN,主要是你想解决什么问题,还是想科普下知识,我是比较熟悉这两个公司的{:sos ...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两个LOGO到底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
RUISUN是上海朝田,KOMPASS是台湾朝田,上海这个是从台湾那家出去后自己干的。

网友(2013-06-04):
真是晕啊!  E6- 是什么意思? 上海朝田网站上样本 木有带 E6,网站上直接是MSW-02X
打电话问,他说好像是大错了,又说是产品序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海朝田以前我记得就叫RISUN,主要是你想解决什么问题,还是想科普下知识,我是比较熟悉这两个公司的{:sos ...

帅哥: E6-MSW-02X是叠加节流阀,您对这个熟悉么?

网友:
那,铭牌上写的是EB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帅哥: E6-MSW-02X是叠加节流阀,您对这个熟悉么?

E6这个前缀有可能是打错了,如果你们现场有同样产品的话,你可以看下另一个标牌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节流阀没啥神秘的,注意下是进口节流还是出口节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6这个前缀有可能是打错了,如果你们现场有同样产品的话,你可以看下另一个标牌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节流 ...

谢谢老师! 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区别在那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6这个前缀有可能是打错了,如果你们现场有同样产品的话,你可以看下另一个标牌是不是也是这样写的。节流 ...

老师
   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的区别实在液压系统中 "节流阀"的位置不同定义的吧!
阀门还是相同的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的区别实在液压系统中 "节流阀"的位置不同定义的吧!
阀门还是相同的阀门?

台湾件的话进出口节流是两种阀,主要区别就是单向阀的方向。

网友:
台湾件的话进出口节流是两种阀,主要区别就是单向阀的方向。

您的意思实说: 一个节流阀还分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么? 这么细分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