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种油缸的进出油口在哪里

楼主(2012-05-24):
在下愚钝,一直没搞清这样的油缸如何进出油,高手们看看!

网友:
给个实物来研究下  这样看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臂架里的伸缩油缸,很简单啊

能指点进出油口在哪里么?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啊

网友:
这些图确实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注意到有一根缠绕钢丝,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组单向作用的油缸,两个油缸分别只要一个进油口,分别控制两个反向动力输出。其实对于这些结构细节,使用者没有必要完全理解,你只要知道把压力油接到两个油嘴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正好这两组油缸分两侧放置,两种不同颜色标出两根油管走向,两根油管应该是窜联的

楼主:
第二张是从底部向上拍的,两根油管交错

网友:
什么东西?古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