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阀套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2-05-24):
需要加工的孔径16.01  长度120.00 工件材质:45#  加工设备:数控铣床
请问该选用何种刀具能保证该阀孔的直线度和孔径一致性 (互换性要求高),因为材质是普通45#,材质比较软,无法使用金刚石铰刀,订做了一把整体硬质合金铰刀,做的有点正锥,不太合格吧,铰到一半闷死 铰不动了。
请问有过实际经验的,该如何选用刀具,刀具在哪里订做 ,刀具的材质规格等 ,加工参数啊 不怕详细,还有就是立方氮化硼铰刀可以用 吗 效果如何

楼主:
附加一点 阀孔内的沟槽现在是在车床上用白钢刀在切,有其它高效的方法吗

网友A:
关键是工艺流程,什么刀都能干成,
阀套是完活精细加工,按我们厂来说,阀套的铰序还在粗加工工序,这么说你能不明白吗。

网友:
立方氮化硼的铰刀是零件淬火后用的

网友A:
看来你还得摸索些日子,阀套干好了不是一个工种的努力可行的。

楼主:
干过一阵了  用的是焊合金的铰刀 磨损比较快 铰前用铣刀正一下 ,不过直线度还是不太理想 ,铰刀磨损也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工艺流程,什么刀都能干成,
阀套是完活精细加工,按我们厂来说,阀套的铰序还在粗加工工序,这么说 ...

大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呢 还请这位高手多指教 ,主要是这种材质该用怎么的刀具 怎么买到相关的刀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得摸索些日子,阀套干好了不是一个工种的努力可行的。

最后一道工序应该是研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道工序应该是研磨吧

对,但研磨对前序有一些要求你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但研磨对前序有一些要求你清楚吗?

你告诉我刀具该从哪里订做 做成什么规格  工序 钻 扩 铣正 铰  研磨  就差不多吧

网友:
除了研磨刀具,其他哪定都成

网友:
你自己干还是个人打工

网友B:
上内圆磨。如果外径要求同心上芯棒磨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内圆磨。如果外径要求同心上芯棒磨外径。

这个可以磨吗 有点夸张吧

网友:
可以,如果害怕精度达不到,,上绗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