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在钢板上制造毛刺?请教

楼主(2012-05-24):
求着个零件的加工工艺  ,上面的毛刺使用手工做的,请问可以进行机械化生产吗,手工太累了

网友:
能不能在钻床上加工呢,速度开到最慢,进刀量大 点。限位,到位反转,不过我也没有试过

游客

网友:
转数降到10转以内,在主轴上加行程开关,当主轴转到180度时,自动停车,退刀。愚见。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用模具冲

楼主:
试过   效果不咋的

网友:
关键是“毛刺”是干什么用的,可不可以设计成其他结构

网友(点评):
对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嘛~~用较方便快捷的加工工艺做出样子不太一样,但效果一样就行啊~~

网友:
这不会是装饰品吧

网友:
如果是铸造的话,可以在这个阶段加上一些凸台,在加工中心上可以把凸台加工成你需要的毛刺。呵呵,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主要看你什么用途了,建议换结构

网友:
看不懂   学习下

网友:
用钻头磨成三尖钻,把钻床皮带调松,用力钻下去,皮带打滑就会出这个效果了。

网友:
毛刺什么用处 感觉强度也不大吧  焊接可否?

网友:
怎么没大侠呢。

网友:
手工怎么做的,能详细说下吗?或许可以借鉴下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和朔料胶或布贴合用,就是冲的。冲头像钉子一样,得的是翻边的孔。上胶水粘一起后压就结合在一起了。

网友:
设计一个有扭转和深度的机构。

网友:
应该是用钻床钻出来的

网友:
用点焊机,将毛刺(折叠成U形的铁丝等)逐个点上去。

网友(2013-07-09):
说说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