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235材质的阀孔该选用何种刀具加工

楼主(2012-05-24):
在Q235材质 也就铁板上加工直径16.01 深度120的阀孔 要求直线度和孔径一致性比较高,因为材质比较软,请问该如何加工 ,工艺 和刀具 如何选用 谢谢

网友A:
枪钻 —— 扩孔钻 ——   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枪钻 —— 扩孔钻 ——   铰刀

有必要用枪钻吗 孔并不是很深啊,扩孔钻钻到多大尺寸 用白钢的还是合金的  铰刀用整天合金还是焊接的

网友A:
孔不是很深  但也不浅,8倍径,钻头的倒锥要大一些,单边留20丝,铰刀用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不是很深  但也不浅,8倍径,钻头的倒锥要大一些,单边留20丝,铰刀用合金的

单边留量0.02毫米比较理想,20丝太大了 ,还请有经验的师傅给些帮助

网友:
是不是要把钻尖磨得顿一些?
我就磨不好钻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边留量0.02毫米比较理想,20丝太大了 ,还请有经验的师傅给些帮助

那位朋友说的比较合适了。一般来说,钻孔给铰孔留下0.3-0.5的余量,也就是单边0.15-0.25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单边只留0.02的余量,那根本无法铰孔了。

网友:
8倍径,不需要用枪钻。用深孔钻即可。

网友:
嗯   不过考虑到16的深孔钻的价格有点小高,所以用焊接枪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位朋友说的比较合适了。一般来说,钻孔给铰孔留下0.3-0.5的余量,也就是单边0.15-0.25都是可以的。
如 ...

肯纳的这样的一支铰刀要多少钱才能买到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我并非销售,所以不知道铰刀的价格。

网友:
16.01属于非标尺寸,所以,要么需要定做非标铰刀,要么订购可调铰刀。价格都不会太便宜的。而且,非标铰刀一般都是至少3只起订。

楼主:
订了铰刀了  镶合金的  现在就差扩孔钻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