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中间车的时候怎么会有条线呢

楼主(2012-05-24):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圆弧中间车的时候怎么会有条线呢。该怎么决绝

网友A:
经济型数控过相线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调整一下丝杠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济型数控过相线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调整一下丝杠间隙

请问一下,这该怎么调呢,我没调过

网友:
我做的时候也碰到过。据说是丝杆间隙,也有人说能有办法做成没有。我也在等待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
进给慢一点不行吗?

网友:
这个是过切现象吧  也就是所说的相线  调驱动增益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很普遍的一个问题,谢谢!

网友:
又是丝杠间隙,这几天我调的头都大了。。。

网友:
回楼上。  车这段圆弧时,假设从右往左加工,自圆弧起点开始随着Z轴向负方向进给,X轴先往正方向进给,当到达圆弧最高点时,X轴再往负方向进给。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X轴的反向间隙影响:  1)间隙值为0,过渡圆滑无顿痕;2)有间隙,但没有补偿,圆弧最高点有顿痕,而且左边圆弧凸出于右边圆弧约一个间隙的量;3)有间隙,但已补偿,因系统在圆弧最高点X轴反向时自动给出一个间隙补偿量,因此,左右圆弧在同一轨迹上,但因数控系统执行X轴间隙补偿时,Z轴是静止的,补偿所以也会留下顿痕。   综上所述,要想消除你的问题方案就是:调整X轴螺母来排除间隙,使在一定的负载下间隙为0,但不可过紧(会显著缩短丝杆使用寿命)、同时采取丝杆预拉伸结构来提高X轴的安装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