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问题冷轧辊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2-05-24):
轧辊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断帯,造成断帯伤到轧辊,加工量会较大,有什么方法快速的把它给加工了?

网友(2012-10-18):
你说的是轧辊改加工吧,如果是锻钢材质冷轧辊用BN-S20牌号CBN刀具即可,其他材质冷轧辊加工参考百度文库《冷轧辊车削用刀具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