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编程,求助

楼主(2012-05-24):
宏程序编程中为什么 要用什么大于等于多少时,就执行下面的程序,不大于等于什么的时候就跳过?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还是什么?  不能直接程序带过什么的吗?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這是條件跳轉,無條件跳轉也是有的,根據需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條件跳轉,無條件跳轉也是有的,根據需要使用

宏程序资料看的不是特别明白,哎...没接触过的东西,发现我懂的太少了! 3轴数控都没操作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宏程序资料看的不是特别明白,哎...没接触过的东西,发现我懂的太少了! 3轴数控都没操作过!

宏程序的编程和电脑上的C语言类似,你找不到宏程序教材的话可以找本C语言来找找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程序的编程和电脑上的C语言类似,你找不到宏程序教材的话可以找本C语言来找找灵感

哦 谢谢了!

网友B:
其实是只是一些有条件跳转,还有无调就调转,
例如:有条件IF[#1GT6]GOTO20;意思是:如果#1大于6就跳到N20
无条件GOTO30,直接跳到N30,
如果宏程序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吧,QQ312441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只是一些有条件跳转,还有无调就调转,
例如:有条件IF[#1GT6]GOTO20;意思是:如果#1大于6就跳到N20 ...

谢谢了!

网友C:
给你个材料自己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材料自己研究吧

好的 谢谢!

网友(2013-04-14):
c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