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料加工件去应力,请教

楼主(2012-05-24):
大径铝棒料加工到7mm厚薄壁筒零件,通过热处理如何能较彻底的去除内应力
求高手指教啊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畢業后沒怎麼接觸熱處理,不清楚鋁的熱處理效果是否和鐵碳合金一樣,最徹底的應該是去應力退火,較徹底的可以用多次回火,不過熱處理后多少會有變形

楼主:
那这个有具体参数吗。。。。

网友(2014-05-30):
我见过的铝合金去应力就是做人工时效

网友:
人工时效,其他热处理都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