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把手折弯弧形内侧凹陷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24):
方管把手,弯曲成圆弧形后内侧凹陷,圆弧R400多。请问有什么加工办法,内侧不会内陷,表面平整,或者做成外鼓也可以。

网友(2012-08-20):
这个问题很突出 我期待有大师傅 解决

网友:
要用弯管机!!

网友:
内部填充沙就可以解决了!或是用其它方形的优力胶等都可以!主要是填入方管内部做支撑,以保证弯曲时不会变形,用弯管机也会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