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里的滚花是什么依据标准设计的?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05-24):
请教各位高手,附件图片里的滚花是什么依据标准设计的?该怎么加工?

网友:
直纹滚花,有国标,指定模数就可以了

网友:
发给你一个关于滚花的国标 参考一下

GB-t- 6403[1].3滚花标准.pdf

网友:
滚花有标准的滚花刀,买一把适合你的滚刀就可以。

网友:
按国标选用滚花刀加工就好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A:
我看是拉床拉出来的,如果是滚的,如何保证一圈下来正好对接处也一样?

楼主:
GB/T 6403里标准最大滚花模数只到m0.5,图片中的滚花看起来应该比m0.5要大,请问超过m0.5模数以上的滚花应该怎么订?有相应的标准或资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拉床拉出来的,如果是滚的,如何保证一圈下来正好对接处也一样?

我也很疑惑怎么就正好接上了, 不会错位?  是不是计算好了外圆

网友(2013-08-09):
没做过这个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