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首尾按HBxxxx-1983,这个首尾也是有标准吗?

楼主(2012-05-24):
今天看了个图 ,内螺纹 技术说明里说螺纹首尾按HBxxxx-1983,这个首尾也是有标准的啊?不知道啊 有么有?

网友:
类别标准名称标准号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普通螺纹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GB/T192-1981与ISO68等效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GB/T193-1981与ISO261等效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GB/T196-1981与ISO724等效
普通螺纹 公差与配合GB/T197-1981与ISO965/1等效
普通螺纹 偏差表GB/T2516-1981与ISO965/3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普通螺纹选用系列JB/T7912-1999与ISO262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中等精度普通螺纹极限尺寸GB/T9145-1988与ISO965/2等效
光学螺纹光学仪器 特种细牙螺纹ZBN30006-1988-
光学仪器 用目镜螺纹JB/T8204-1995
光学仪器用短牙螺纹JB/T5450-1991
紧配合螺纹过渡配合 螺纹GB/T1167-1996-
过盈配合 螺纹GB/T1181-1998
小螺纹小螺纹牙 型GB/T1505 4.1-1994与ISO1501等效
小螺纹直 径与螺距系列GB/T1505 4.2-1994
小螺纹基 本尺寸GB/T1505 4.3-1994
小螺纹公差GB/T15054.4-1994
小螺纹极限尺寸GB/T15054.5-1994
MJ螺纹MJ螺纹基 本牙型GJB/T3.1-1982ISO5855
MJ螺纹螺 栓与螺母螺纹的尺寸与公差GJB/T3.2-1982
MJ螺纹管 路件螺纹的尺寸与公差GJB/T3.3-1985
MJ螺纹结 构件的尺寸与公差GJB/T3.4-1985
MJ螺纹计 算公式GJB/T3.5-1985
MJ螺纹首尾GJB52-1985
梯形螺纹梯形螺纹 牙型GB/T5796 .1-1986与ISO2901等效
梯形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GB/T5796 .2-1986与ISO2902等效
梯形螺纹 基本尺寸GB/T5796 .3-1986与ISO2904等效
梯形螺纹 公差GB/T5796 .4-1986与ISO2903等效
梯形螺纹 极限尺寸GB/T12359-1990-
机床梯形 螺纹丝杠、螺母技术条件JB/T2886-1992
锻钢阀门 用短牙梯形螺纹JB/TQ374-1985
锯齿形螺纹锯齿形(3 °、30°)螺纹牙型GB/T13576.1-1992-
锯齿形(3 °、30°)螺纹直径与螺距系列GB/T13576.2-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基本尺寸GB/T13576.3-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公差GB/T13576.4-1992
水压机45 °锯齿形螺纹牙型与基本尺寸JB2076-1984
管螺纹用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GB/T7306-1987与ISO7/1等效
非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GB/T7307-1987与ISO228/1等效
60°圆锥 管螺纹GB/T12716-1991-
米制锥螺 纹GB/T1415-1992
管路旋入 端用普通螺纹尺寸系列GB/T1414-1978
气瓶专用螺纹GB/T8335-1998
通用基准螺纹术语GB/T1479 1-1993与ISO5408等效

网友:
看似上面很全..

网友:
航空行业标准

楼主:
行业标准 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