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铝漆包线如何焊接

楼主(2012-05-24):
公司为了降成本,考虑用铜包铝线代替纯铜漆包机制造电机转子,(直径0.6左右的线),现在焊接 工艺不好解决,哪位焊接过铜包铝线的大侠,给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焊铝的助焊剂……

网友A(2014-01-18):
可以采用M51的低温焊丝配合M51-F的活性焊剂焊接,如果是批量使用的话可以使用锡炉焊接,如果是少批量使用可以用电烙铁 焊接,其焊接相关专题可以了解 specialweld.com/?p=17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M51的低温焊丝配合M51-F的活性焊剂焊接,如果是批量使用的话可以使用锡炉焊接,如果是少批量使用可 ...

哪里有卖,我想要点先来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我想要点先来验证一下

我们公司有漆包线专用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