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盖装置:我在想中间做一个什么样轨道,既简单又实用

楼主(2012-05-24):
各位大侠:

            我有一批化妆品盖子产品,要人工进行分类。总共有6种类型:直径大概在D50左右,厚20左右。在桌面上人工进行分类。

我有个想法,想把产品从台面上分好类然后流入到桌面下,桌下面放好了6个篮子。我在想中间做一个什么样轨道,既简单又实用。

请各位大侠出出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
是外形分类,还是图案分类?

网友:
手工分类 的话怎么样都可以啊

网友:
滑道可以自己做,也有厂家专门做辊道,滑道啦什么的,咨询一下他们有现成的话直接选,没有的话可以定做,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
自己做个滑道就可以了啊,在工作台上开个小孔小孔和滑道相连,把选好的物件直接放在滑道里,最后落在篮子里。

网友:
期待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化妆品的盖子是成品还是半成品,成品的话表面要求高,不好堆积,容易划伤。机械分类效率可能还没有人工分类高。若是半成品可以采用分类筛选,比较容易;个人认为可以搅拌筛选或振动筛选。若要得到更好的更多的回复,应该将需求及现场具体条件讲清楚。这里肯定还是有大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