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锯图章:画锯片就像盖章一样快

楼主(2012-05-25):
应坛子里大侠要求,做了这个小玩意儿,画锯片就像盖章一样快,故取名为“电锯图章”。

游客

网友:
我谢 我谢谢 我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真的很快,学习了。

网友:
AutoLisp?
求Inventor版哇,嘿嘿

游客

网友:
inventor下直接可以用参数化来搞定了。

网友:
这是属于画图技巧了,与设计无关,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了,很好用。

网友:
学习一下,挺好用。

网友:
CAD2006用不了是怎么个意思?

游客

网友:
不清楚。2004下没问题。

网友:
小程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破解09版,用不了

游客

网友:
我只有04版。

网友:
呵呵,确实省了不少事啊

网友:
楼主,如果是硬质合金圆锯片设计,改改程序可行?

游客

网友:
可以。请提供数据。

网友:
先下载下来,以后有空的时候作为研究LISP的实例,呵呵。对了,各位下载是用【另存为】吧,上次下载用迅雷结果白浪费了20多分,呵呵

游客

网友:
呵呵,大侠太敬业,网上的东西,能有收获就很感激,没收获又觉得很正常。前面的说法,只是调侃一下,没想到大侠骨子里有和我相似的一丝气息
我现在的程序不完善。关键是圆弧3没有处理完善。有时程序会出错。Autolisp的计算精度不够,只有5位小数。我计算出圆弧3的数据,画出来后,跟圆弧2不相切。等我处理完善再说。
大侠有没有看过那种动画画面:一个人被闪电雷黑了或者是被掉下来的木槌砸了,呵呵,我现在就是这感觉
这个是不带源码的。上次那个是带的。

网友:
首先佩服楼主的精神,但我在2012版本下未盖章成功!
! y" a9 K+ I; U楼主能不能源码一起共享?

游客

网友:
等我完善后再说。

网友:
您好~! 前段时间我用老梅的号发了个关于锯片参数化绘图的请求的帖子
              很感谢您的帮忙~!
              在您传源码和lisp入门教程后   我自己学了那语言三天后隐约知道点了怎么回事  因为自己还有好几个齿形需要进行参数化绘制,所以尝试着去改您的这个程序,虽然改动了下  但总是执行错误  搞了好多天也不知道错误在哪  所以现在又厚着脸皮来请教您了。期望还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defun c:deJP()
 (setq os (getvar "osmode"))
(setvar "osmode" 0)
 (setvar "cmdecho" 0)
(setq cen1(getpoint "\n请输入锯片中心点:"))
 (setq qianjiao (getreal "\n请输入前角:"))
(setq houjiao (getreal "\n请输入后角:"))
 (setq num (getint "\n请输入锯片齿数:"))
 (setq radius (getreal "\n请输入锯片半径:"))
 (setq dim (* radius 2))
(setq chiju (/(* dim pi) num))
(setq chishen (* 0.4 chiju))
 (setq yw (-(/ pi  4) (/qianjiao 2)))
(setq wy (* (/ yw 180) pi ))
 (setq qianjiao (* (/ qianjiao 180) pi))
(setq houjiao (*(/ houjiao 180) pi))
efun tan (qw /y)
 (setq  y (cos qw))
                   (if (/=y 0) (/(sin qw) y))
                    )
 (setq cdbj (* (-(/ chishen (cos qianjiao)) (*0.08 num)) tan(qw)))
(setq pt1 (polar cen1 (/  pi  2) radius))
  (setq pt2 (polar pt1 (- (*  pi  1.5) qianjiao) (* 0.08 chiju)))
(setq cen2 (polar pt2 (-(* 2  pi) qianjiao) cdbj))
 (command "line" pt1 pt2 "")
 (setq line1(entlast))
 (command "circle" cen2 cdbj "")
(setq cir2 (entlast))
 (setvar "osmode" os)
(prin1)
)

游客

网友:
咦?你中间怎么有个defun?这样吧,我给你两个lisp群号,你先上去咨询一下,102918348,177027547。调试的时候别心急,慢慢来。
上次那个程序,写出来花了一个夜晚,调试花了三个夜晚。没有好的IDE,很难弄。
不必这么客气。你把齿形发帖上来吧,像上次那样。lisp我怕过段时间不弄又忘记了。

网友:
做成块复制,黏贴就好了

网友(2015-02-02):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需要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