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工件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2-05-25):
请教该工件的加工工艺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尺寸。。。。

网友:
我不太清楚你对强度的要求,但是看结构应该用热压,这样在保证强度的同时还能兼顾结构,而且节省材料,这个工件的关键之处是圆弧面的处理,需要专用模具才能保证精度,其他平面机加工就可以了,定位也比较简单。

网友:
机加的可以用铣削加工   不过你这貌似是要大批量的把  用模具把

网友:
马蹄铁应该是磁性材料,是粉末粘接或烧结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尺寸,加工数量等  怎么可以设计加工工艺!!!

网友:
没具体尺寸, 怎么谈工艺, 你以为工艺是万能的

楼主:
这是具体尺寸,采用热锻压的方式

网友:
条件描述不清楚,就给了个外观图,加工方法多了去了。

网友:
如果当亚铁用的话,批量大就模锻,批量小锻打!

网友:
什么材料,用途

网友:
一般就铣或线割吧

网友:
什么材料  什么粗糙度  什么精度?

网友:
根据批量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方法,有很多的!

网友:
要是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直接用板料就能切割出来吧!或者划线后铣

网友:
快走丝就  行了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技术要求?木有啊!
如果要求不高,普钢板材数控仿形切割就ok啦。
要求中等,切割以后数控铣啦。
要求高,加工中心慢慢扣啦。热处理后,可用数控磨加工啦。

网友:
尺寸不全

网友:
数控气割就行,精度高的话就是气割留量数控铣一下

网友:
一个零件的加工工艺,取决的因素有很多,看你从哪方面考虑,材料、用途、要求、数量、成本......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谁能帮得了你?

网友:
外包加工网 有大量手工活外包加工啦
  F- S) c) x: X2 V+ Zwww。waibaojiag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