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公差配合吗?

楼主(2012-05-25):
一个是0到—0.46

网友:
为什么不能有

楼主:
一个做到最小,一个做到最大时怎么装配?

游客

网友(2012-12-11):
与其配合件加工到要求的公差内就可以了,安装的时候选择能安装上的安装,剩下最后安装不上的,可以简单的修一下公差
楼上说的极是,装线轨的压块就是这样
不是还有过渡和过盈呢,有什么装不进去的,如果是批量的话,就算正好有两个安装困难,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2-05-25):
也许是输入错误,给绘图的指出来就行了!

楼主:
如果是—0.046到0就可以吗

网友:
是孔吗??Φ66H8   +0.046  是轴的话是Φ66h8      - 0.046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扫描意思?说的不清楚,图也没看懂

网友:
公差原则上应按标准选取,但特殊情况下,你怎么选都行,只要能满足你的设计 要求

网友:
请用文字说明,给2个一样的标注是什么意思?要问什么啊???

网友:
就一个件和谁配合去,配合是两个件,基本尺寸一样,公差不一样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这两个件是一个孔和一个轴吧,如果是孔和轴,轴不是标准公差,不过不取标准公差也没事,满足设计就好

网友(2012-09-06):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精度的配合,有标准可查

网友:
怎么不能有,这个公差应该有

网友:
这有什么问题吗?完全可以呀,这是位置公差,又不是配合公差!这个要求就是工件尺寸是66.000到66.046都是合格品!!!

网友:
有啊,下偏差为零,上偏差为0.046mm,说明尺寸的变化范围是66.0到66.046之间。

网友:
看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2012-10-12):
谁和谁配合呀

网友:
好像两个都标在轴上

网友(2012-12-16):
要着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