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老是显示圆孔背面的线,怎么删除啊?

楼主(2012-05-25):
solidworks老是显示圆孔背面的线,怎么删除啊?不可以让我删圆孔。

网友:
我也遇到此情况...

网友:
是个好问题,值得讨论,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将他们的草图隐藏就好了。

网友A:
或者点击“隐藏所有类型”

网友:
显示样式  然后上色

网友:
你这是怎么出现的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好象是草图显示的问题,关了就好了

网友:
把草图显示给关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点击“隐藏所有类型”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有点像是透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怎么解决的   就是点掩藏所有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就是点掩藏所有类型?

网友(2012-09-15):
学会一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