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产品的加工工艺,较有挑战性

楼主(2012-05-25):
关于图纸1,问题1)孔互相交叉 应该怎么安排工序 好消除毛刺
                           2)精度要求较高的10孔和12孔该怎么做呢?又能保证同轴度。

关于图纸2,问题1)图纸要求渗碳硬度到HRC50~55,单边深度0.2~0.4mm,渗碳工艺应该安排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渗碳会不会变形?会不会弯 ?对键槽有没有影响?
                           2)最难的是那个像圆弧样的槽应该怎么加工?这个似乎普通的加工中心也不好搞啊,槽还要倒圆角

楼主:
哎 传个图片这么难 真痛苦

网友:
按这个公差要求做的话,从设计上来说就是要用德国DMG车铣复合中心,我估计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游客

网友:
除dmg外别的公司也有车铣复合车削中心加工精度达到五微米。例如puma 系列。
这个公差等级的件你感觉不贵吗?0.005,也就是5微米的公差!
DMG?似乎好贵哦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难做,是做什么的,肯定加工很贵!

网友:
1.先钻大孔,后钻小孔
2.10、12孔按正常工艺走
3.安排在最后精加工前,渗碳变形量不算很大,你的图纸看不清,但估计外圆是要磨的,所以最后工序应 是磨外圆
4.配个分度盘就可加工

游客

网友:
同心度0.01不好控制,车床径向跳动0.02,这是车床厂家认可的精度!

网友:
同轴上高精度夹具吧。。DMG ?? 我看普通床子就OK。。

游客

网友:
高精度夹具是啥样的?楼主能否具体介绍下这个的使用方法

网友:
普通的车床和铣床就搞定,没那么难的。有10和12孔的那个一般的数控车就搞定了

游客

网友:
用过分度头没有?
普通数控车床车这两个孔我估计也可以,就是报废率厉害吧,测量也是个问题。 还有普通铣床真可以铣那个像圆弧样的槽吗? 到现在我还没能搞明白,刀具和工件怎样的运动轨迹配合能铣出这样的槽来。

网友:
分度头你不会用啊圆弧槽就用分度头铣,立铣刀就搞定,哪两孔就不会测量切削啊,测量就用内径千分表,还能报废,你要是舍的加工费的话就上WFL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吧,装夹两次就搞定,哪两内孔测量可以在线测量切削的,相当于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