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要想把蓝色区域加厚,比红色略高出一点怎么处理?

楼主(2012-05-25):
solidworks要想把蓝色区域加厚,比红色略高出一点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我以用分割线处理过曲面,但加厚时还是一个整体加厚,不是分成两个面单独面

网友A:
等距曲面,然后填充曲面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高手。。。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距曲面,然后填充曲面就可以了

真的可以
谢啦

网友B:
楼主画的貌似手电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的貌似手电筒啊

你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