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润滑系统中,有这么一个元件,到底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5-25):
在润滑系统中,有这么一个元件,请问这到底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应该 是节流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 是节流阀吧?

节流阀不是这个样子的,节流阀只是下面的那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流阀不是这个样子的,节流阀只是下面的那一部分

这个应该是可调节流阀

网友B:
旁边那3个小圈是压力继电器,这个就是可调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换向节流阀·

可调换向?麻烦给点介绍啊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上面的你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那3个小圈是压力继电器,这个就是可调节流阀·

这个符号貌似查不到啊~~~~~~那它是调压还是调什么?

网友(2012-07-10):
流量调节阀??

网友:
这个符号貌似查不到啊

网友(2013-11-23):
应该是5楼所说的

网友:
下部分是节流俺也知道   哈哈

网友:
应该是一个节流阀加压力继电器的组合吧,主要看看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