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产生的废品可以怎样处理?大家都来说一说。

楼主(2012-05-25):
生产中一般都会产生废品。有的公司将废品入库。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做法。
各位亲爱的社友们,你们的公司是怎样处理这些废品的?都来说说吧。

网友: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网友A:
一般公司的产品都有多种型号的,比如一个空,车大了10丝,报废...但是如果再车大10mm就可能是其他型号的产品,一般技术人员对产品也会比较熟悉,所以出一张临时图纸加工然后改成其他型号就好。
如果没有一般我们会当废铁处理。

网友B:
正规的就是报废,我们这铸件直接回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就是报废,我们这铸件直接回炉,呵呵

回炉是再利用了,价值还在。
如果报废,价值就没有了。
核算起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公司的产品都有多种型号的,比如一个空,车大了10丝,报废...但是如果再车大10mm就可能是其他型号的产品 ...

能利用就利用,不能用就报废。您是这个意思吧?

游客

网友: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炉是再利用了,价值还在。
如果报废,价值就没有了。
核算起来不一样。

回炉是做报废处理,钢件卖废铁也是报废处理,问题是回炉也不是我们车间回,要回到铸造车间,对我们车间来说,跟报废一样

游客

网友:
到位!

网友C:
我们厂每年部分的废品,都会在厂大厅展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装配影响程度,那个人加工的,造成废品原因是什么,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简介经济损失....等等一大堆,就是警告工人要细心操作。但是到现在,展示的都是小件:螺母、销轴什么的,毕竟是警示作用
放在那,标上自己的姓名是丢人的事情。

游客

网友:
好狠,敲警钟。

网友:
既然是废品,原则上就是卖废铁,除了可利用部分

网友:
行业不同处理方法不同,我的废品有两个处理办法
1.再利用,改尺寸,做低端产品。
2.卖废品,1kg可以收回200元。

网友:
超差少的可以发配件,严重超差的就报废了。

游客

网友:
比正品价稍便宜点。
配件便宜不?

网友:
能用的用,不能用卖废品

网友:
出现废品是常有的事,我们这的解决办法是改设计,改不了设计的就卖废铁,大件基本是必须有法改,设计的悲哀啊

网友:
   批量加工的零件,在编工艺时把公差压缩一些,这样即使加工时个别尺寸超差了,也只是假象,到最后检验时还是合格的。再一个是一般既不影响产品性能,也不影响和其他零件配合的尺寸,也可以预先给定一个处理范围。这样可以减少不少不影响产品使用性能的假废品。最终的废品只有卖废铁了。
  单件加工的零件,分两种情况,一是形状复杂或形体较大,材料也很贵的,个别尺寸超差,可采取补救措施,如表面喷镍后再加工等,当然遇到机加中的混混把活干得已乱了基准,那就只有报废,卖废铁一条路了。

网友(2012-07-11):
难道没有废口处置程序吗?按程序处理就是了

网友:
能按原材料利用的做标识入库;不能利用的按废钢处理,不压资金,不占场地。

网友(2012-09-20):
老外说:Throw them away!

网友(点评):
老外还说: "away" should not be written as "awya". Hah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每年部分的废品,都会在厂大厅展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装配影响程度,那个人加工的,造成废品原因 ...

是挺狠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一下你们对废品的定义。如果只是单纯地把废品定义为不符合技术规范的产品的话,那就比较教条了。我们对废品的定义是:不适用的产品。所谓不适用是指不具备产品设计所规定的性能或功能,客户无法接受的产品。在这个定义下,出现废品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就会比较合理。这时的处理流程就应该是:废品-隔离-初步判别-后果评价-与客户沟通-评审结论-产品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