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为何不能转动?

楼主(2012-05-25):
设备上用了台伺服电机做提升用,现场想实际接电试转一下,用伺服控制器手调转速,空载时转的很慢,带上负载厚就不转了,用的是4kw的欧姆龙伺服电机,我是做机械的不怎么懂电,我们的电气工程师打客服,结果是必须连PLC带负载才会转,这是为什么?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路过。我也不会电气

网友:
控制要求是什么?
这估计你们都没搞清楚吧。
搞电的不懂也敢搞?打客服都能解决,那得有基础才行啊,不然,你说不明白,客服说的你也听不懂。
麻烦了啊

网友(点评):
就是这意思啊。

网友:
不应该吧,伺服电机一定得用PLC控制吗?再看看说明书,会不会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
控制信号要求脉冲形式

网友:
楼主连控制要求的不说,怎么能知道控制方案呢?
速度模式需要脉冲?
力矩模式需要脉冲?

游客

网友:
照楼主的描述,俺猜就是位置模式了,直接用PLC发脉冲。用控制器玩力矩模式、速度模式,俺看楼主们还得学习,俺有深刻体会,当年刚机转电是,就这德行。

网友:
如果就是想看动一下,验证机械结构,简单啊,JOG就可以啊,一般操作驱动器的小HMI,不方便的话,可以外接JOG按钮啊,

什么牌子的伺服,下载对应的说明书一看就知道了啊,不过最好还是搞过的人搞啊,你们这样瞎搞,飞车伤人了麻烦了。就是参数没设好,来个剧烈振动和啸叫,你们也会好怕怕的,俺第一次调的时候,就胆战心惊的,那时候俺还仔细看了一遍说明书。

总之吧,先好好看看,再动手,动手了,就别慌张。电这玩意,就是一个小心。

游客

网友: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哪天谁会画两张图,动两下电,就开始大放厥词,这个简单啊。不知道要学的东西很多啊,
主要是看到打客服后得到的答复相当无语。决定用一个东西前,基本的了解应该要有的,技术储备也是必要的。具体细节卡住了,问问,人家一说,自己琢磨琢磨就明白了。完全是白丁,咋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赐教,平常做机械有时也想多了解了解电气方面的,下车间时恰好遇见现场调试,调试目的是检验一下电机的是否能拖动升降。

网友:
LZ表达的不清楚,搞的一堆人在猜.
1.伺服控制有很多方法,PLC,控制卡,都可以.
2.新产品都要设定参数还可以用的.

网友(2012-08-04):
学习了,电气盲

网友:
在哪买的伺服让人过来调试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电气懂的不多!

网友(2013-04-25):
我还想问下是不是不通电是转不动的呢,呵呵

网友(2013-06-02):
楼主用的是手动模式,转速,力矩是固定的,是用来调试电机用的

网友:
伺服电机和步进的电机在使用之前,要在驱动器上设定好参数,然后给驱动器控制信号,用驱动器去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电机